我想装一个四轴,刚入新手,请赐两个配置方案

楼主(2016-07-31):
无刷电机的,不要太大,轴距有400---500左右就行。六轴也行的,谢谢

网友:
f450机架,大疆e305动力套,

网友A:
论坛有很多这样的帖子,搜索就可以了
[求助帖]几款多轴配置推荐给大家参考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316
[求助帖]常见多轴配置,持续更新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421
欢迎加入模友之吧官方群【1】,群号码:218049930
我们都在这里

网友B:
只是练习机对航时没要求的话,大众配置就是2212电机十寸桨450尼龙机架3S电池,飞控QQ super就可以了,不需要电脑调参简单就是自稳没别的复杂功能还便宜,要航拍的话配置就不一样了,还有以后的升级空间等等。所以最好能有一个基本的需求和目标,我是从360 400 450四轴550六轴都折腾过,如果有具体的需求可以帮你分析参考,也是走了不少弯路花钱到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练习机对航时没要求的话,大众配置就是2212电机十寸桨450尼龙机架3S电池,飞控QQ super就可以了,不需 ...

谢你耐心的回我,航拍以后要的现在飞着玩下,六轴的要比四轴的稳是吧,考虑以后要航拍的话目前性价比较好的配置是否有空列一个给我,包括各大件的品牌规格参数,市场价格,谢谢

网友:
孩子  听话,直接精灵3s  现在才两千多

楼主:
自己动手有成就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你耐心的回我,航拍以后要的现在飞着玩下,六轴的要比四轴的稳是吧,考虑以后要航拍的话目前性价比较好 ...

效率高投入低的就是小轴距四轴,360-400轴距,有两种方案,2212级别电机和2216,只带两轴云台可以2212电机配九寸桨,用360机架比较轻,可以收成色好的大疆2312电机九寸桨乐天20A电调,4S 3000-4000电池,飞控不想复杂调试可以买成品,现在极翼算是便宜的,两轴云台飞宇2D只有110克;用三轴云台,可以S380或者猛禽400机架,配飓风2216 800KV电机1047桨,乐天20A ,飞控想便宜愿意折腾可以用PIX,功能强大后期也好添加附属设备,电池4S4000-5000,有条件可以买花牌的高压电池,4S 5200才420克,飞宇或者飞跃3D云台都行,不需调试上电即用。推荐的都是自己用过的也实际装过的,2216电机 400机架带三轴云台 格式4S 4000电池PIX飞控1.52KG飞15分,关键是装机过程中,该减重的减重,线材没有必要多粗够用就好,多余的线也减掉。2216也比2312抗风能力更强,六轴比四轴稳,其实小轴距六轴我也装了,550六轴用2312电机带飞宇3轴 4S 4000电池1.82KG最多飞9分,电池大点能多飞点时间。小轴距六轴想要长航时重量是关键,必须机架各方面都要极致减重才划算,但投入就比较高了。其实想要拍摄效果,也不想那么麻烦收一个二手的精灵3A是很划算的。我现在主力机就是精灵3,六轴偶尔飞飞练手

网友:
出电机电调套装,中特威30a,3508电机680kv,和碳管,做五百轴距的,大点也行,以后不用频繁升级了

网友:
准备入坑了?恭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很多这样的帖子,搜索就可以了
[求助帖]几款多轴配置推荐给大家参考 http://www.moz8.com/forum.php? ...

24K大神就是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