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G2信息异常

楼主(2016-07-31):
进行飞行时,发现飞机有转圈的现象,在log里面发现MAG2信息异常,请问MAG2表示什么,这种异常造成的原因又会是什么?谢谢!

网友:
副罗盘吧

网友A:
罗盘反方向调整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罗盘反方向调整一下

像这种情况一般会是什么引起的呢?因为前几次飞行都没有出现过这问题,没有出现转圈飞行的情况(对应的MAG信息就是比较异常的)

网友C:
mag 磁场  转圈的话 你的这个问题 基本就是罗盘受磁场干扰严重  尽量使你的板载和外置罗盘远离干扰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g 磁场  转圈的话 你的这个问题 基本就是罗盘受磁场干扰严重  尽量使你的板载和外置罗盘远离干扰源 ...

那正常情况下,磁罗盘的曲线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在APM中。

网友C:
你可以在首页点开ekf,然后看compass的值,值小于0.5都是可以接受的,这个值可以检测到干扰和罗盘偏移值,要注意的是固件版本可能要3.3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在首页点开ekf,然后看compass的值,值小于0.5都是可以接受的,这个值可以检测到干扰和罗盘偏移值, ...

在哪个地方,可以截图我看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哪个地方,可以截图我看一下吗?

PC地面站上,HUD上有个EKF的字样,一点就出来了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在首页点开ekf,然后看compass的值,值小于0.5都是可以接受的,这个值可以检测到干扰和罗盘偏移值, ...

里面有四个EKF(EKF1—EKF4),该选哪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四个EKF(EKF1—EKF4),该选哪一个?

我说的不是日志,是地面站首页,点开看compass值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情况一般会是什么引起的呢?因为前几次飞行都没有出现过这问题,没有出现转圈飞行的情况(对应的MA ...

你每次飞行的地点不一样需要重新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