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架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6-07-31):
最近想组个航拍机平时拍一拍,想问一下是不是六轴的比四轴的机架要抗风?有什么性价比高的机架麻烦大家推荐一下!谢谢啦

网友A:
六轴比四轴稳比四轴抗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轴比四轴稳比四轴抗风,

什么伞折的六轴机架比较好?

网友:
收我的华科尔H500

网友B:
伞折六轴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伞折六轴不错

有没有好的机架推荐一下

网友C:
最便宜实惠的550木质柳州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6轴比4轴抗风 一般情况下就算电机烧毁一个6轴的也能安全返回或降落 4轴就不行了 机架建议自己组装
可加模友 ...

好的谢谢,什么机架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便宜实惠的550木质柳州机架

那作家没搜到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好的机架推荐一下

好的不便宜的

网友:
抗风
与自重有关,重量越大抗风越好;
与动力富裕程度有关,动力越富裕,用于修正姿态的能力也越强

网友E:
推荐几款  领飞 800 六轴伞折
二牛的  MX800
乐逸 MAX6

各有长处   第一重量轻  第二稳固  第三便宜   自行选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几款  领飞 800 六轴伞折
二牛的  MX800
乐逸 MAX6

好的谢谢,我研究研究。蓝色工坊、开源和x-cam的怎么样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研究研究。蓝色工坊、开源和x-cam的怎么样呢?

x cam稍重 都是使用铝管  曾经299抢到过六轴小金刚800伞折 太重出掉了
蓝色工坊没有用过据说不错 我很喜欢他的425四轴
你说的开源是一个品牌吗 貌似没有听说过哦 。

我比较推荐领飞 设计合理 美观 而且收放脚架可以做到360全景无遮挡 电池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x cam稍重 都是使用铝管  曾经299抢到过六轴小金刚800伞折 太重出掉了
蓝色工坊没有用过据说不错 我很喜 ...

嗯嗯,开源六轴机架,不过那个貌似体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x cam稍重 都是使用铝管  曾经299抢到过六轴小金刚800伞折 太重出掉了
蓝色工坊没有用过据说不错 我很喜 ...

蓝色工坊的我看说是超轻,太轻的机架是不是也不太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蓝色工坊的我看说是超轻,太轻的机架是不是也不太好

是的超清 但是价格也是不好接受的 很贵
其实我更推荐四轴挂狗 效率更高 成本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超清 但是价格也是不好接受的 很贵
其实我更推荐四轴挂狗 效率更高 成本也低

之前就是觉得四轴的抗风性、稳定性差一些,我这种想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