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mini osd 一解锁osd就卡死 郁闷

楼主(2016-07-31):
之前在室内osd正常的,去了室外定位后一解锁osd就卡死很郁闷 泡泡老师知道怎么回事么。
还有背部连接两端电源的点,我焊接起来 5v去掉 osd不工作 这是啥情况??

网友:
没法供电了

网友A:
1、背面的二个焊盘别乱连接。
2、OSD恢复一次默认值,重新编辑画面
3、使用低版本的MP。比如1.3.30版,OSD那项里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背面的二个焊盘别乱连接。
2、OSD恢复一次默认值,重新编辑画面
3、使用低版本的MP。比如1.3.30版,OSD ...

osd事太多 不敢用了 买了playuav osd

网友:
重刷一次,應該是設定有誤~

网友(2016-09-16):
pal是视频制式,默认是不焊的

网友(2017-03-03):
同样问题,求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