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炸鸡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6-08-01):
首先还是感谢一下,上一次的求助贴各位的解答,现在飞控确实不烧了,不过飞起来还是困难,下面将参数全部贴出来,求高人指点。

一、配置说明
1. 机架 GE260Z
2. 飞控 NAZE32 Nev6 FULL 软件用的CF,固体刷的2016.6
3. 电调 BL mini 20A ESC 20A(由于这个是山寨品,现在起火烧掉一个,原来的也没买了,所以已经订购了好盈的乐天 XRotor micro 20A)
4. 电机 银燕 2204II
5. 遥控器 天地飞7

二、现象描述
1. 由于飞起来一次,就炸机了,所以只能提供这一次的实际用遥控器起飞时的现象,首先用底油门慢慢推,机子一下子就翻了,如果高油门一下子推到中间点或者更高,机子会一下子穿到很高,大概有4层楼,而且不是原点爬升,斜着出去,由于怕掉河里,所以拉低油门于是机子就掉下来了,最后掉地上,就开始烧起来了。
2. 用CF软件查看数据,不接电调电源,只是USB通电然后接通遥控器,轻轻推油门的话,2号电机转速会迅速提升到最大点,另外3个电机只会保持最低转速。

三、问题或疑问
1. 轻推油门,二号电机总是狂转而且迅速到达最高值,这个肯定不正常,请教是什么回事,而且默认待机二号电机转的也比其他的快下面有图。
2. 如何让油门柔顺一些,因为场地有限,如何在家里也能飞。
3. 很多人都说要油门方向调到1500中立,这个具体怎么调,是调电调还是遥控?
4. 本人新手完全没有经验,请教上手如何练习,每次炸一次机吃不消!!!
5. 看了很多教程,基本都说的是地面站的参数调试,请教遥控器需要什么调试?
6.  最后说说炸机损失,一个电调起火烧掉了,而且正好是2号电机上面的,感觉是由于一直是最大电流输出所以烧的。一个电机摔下来的时候磕到变形了。
最后建议和我一样的新手,电调还是买有品牌的比较好,省的烧了都没地方补,另外买个电机的保护座,省的像我一样磕一个就损失一个。

轻推油门到这个点,2号电机就狂转了

轻推油门到这个点,2号电机就狂转了

油门最低

电调参数1

电调参数2

电调参数3

电调参数4

电调参数5

油门中间位

油门中间,方向打左

油门中间,方向打上

油门中间,方向打下

油门中间,方向打右

关闭“解锁电机不转”,解锁以后电机开始自己转的转速

最后来张残骸

网友:
一个油门行程和其他不一样,建议用相同电调,起飞就要猛推油门

网友A:
1.看你的飞控罗盘平衡没有校准好的样子(罗盘没有校准平起飞肯定会偏)

2.你说电调运行不同步,那你的电调有没有校准过或者校准好.

3.加速度计,加速度计校准好可以让你的飞行器飞行更平稳

4.起飞不要慢慢的加油门,那样是肯定会侧翻的(因为你起飞太慢了起飞慢会出现接地效应

应该是在确定电机,电调,罗盘,加速度计,等等都调试正常的情况下,快速吧油门推到中立位置,使飞机快速的离开地面。
(油门加多少要慢慢找感觉的, 还有不要看飞机上去太快就马上大量的降低油门,要微调油门的)

网友:
新手会犯的错误

网友:
油门多练习找下感觉
看你的是穿越机  地盘低应该很好找感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你的飞控罗盘平衡没有校准好的样子(罗盘没有校准平起飞肯定会偏)

2.你说电调运行不同步,那你的电调 ...

请教,如果判断“油门行程校验”成功,解锁以后,电机自动转是否至少要是一致的?

另外很多人都说的1500中立是啥意思,请问怎么调。

网友A:
油门行程1500  的意思是油门杆打到中间位置 电脑上显示的是1500  左右要是不是的话就在   遥控器上在来精确调整  油门行程

网友B:
我也遇到过 好像是电调问题 最后换了没事

网友: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你的电调接线顺序不对  如果不对很有可能导致你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 好像是电调问题 最后换了没事

因为电调用的是山寨货,一开始我也怀疑是电调问题,不过炸机以后,我把飞控的参数全部重置了,然后在不接电调的情况下,接遥控器,推油门,从CF软件看,飞控给出的2号电机转速还是很高,连解锁待机下面,2号多要比其他高一些,真是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电调用的是山寨货,一开始我也怀疑是电调问题,不过炸机以后,我把飞控的参数全部重置了,然后在不接 ...

听别人说有负反馈 你需要上桨去外面测试

网友C:
告诉你吧,我也是新手,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要听他们胡扯,根本就是电调没有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吧,我也是新手,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要听他们胡扯,根本就是电调没有校准。

请问你是如何校准的,是按照泡泡老实的视频,用软件校准的,还是用遥控器。
我用软件校准了很多变了,貌似不行,这次因为烧掉了一个电调,买的新电调上面说明书的示范是写着,直接接接收机进行校验,不知道有啥区别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1500  的意思是油门杆打到中间位置 电脑上显示的是1500  左右要是不是的话就在   遥控器上在来精 ...

请问,要达到中立1500的效果,是不是在遥控器里面进行设置偏移,从而达到操纵杆中立1500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如何校准的,是按照泡泡老实的视频,用软件校准的,还是用遥控器。
我用软件校准了很多变了,貌 ...

电调校准就按照跑跑老师的教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要达到中立1500的效果,是不是在遥控器里面进行设置偏移,从而达到操纵杆中立1500的效果? ...

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如何校准的,是按照泡泡老实的视频,用软件校准的,还是用遥控器。
我用软件校准了很多变了,貌 ...

电调校准是需要一个一个拆下来,不通过飞控直接接接收机,推油门最高最低,有些电调不可以一起校准,有些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