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机架。飞不起来!是不是电机拉力不够、3508电机 600KV

楼主(2016-08-01):
3508电机 、用1238桨。飞机起飞重量大概2.1KG左右、怎么飞机飞都飞不起来。。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配置是650碳纤机架。乐天40A电调 。3508  600KV电机 、4S  5200 电池

网友(2016-10-20):
桨尺寸小了

网友:
看样子你的螺旋桨软了。

网友:
我也是这款电机,不过是390KV,我用6S5200,起飞总重2.4Kg,1238浆,自制全铝合金机架,20分钟悬停,还没买云台和相机。

网友:
楼主用的是蓝蜻蜓3508是吗,同款耶,机子现在怎么样?

楼主(2016-08-15):
引用 网友A:
首先 配置没有问题,那么剩余的原因无所谓就是遥控舵量,电调油门。首先校准油门检查遥控器舵量。 ...

油门行程校准了N遍了。但是都要百分之55-60左右才会起飞、桨也换了。换了1340的碳桨。遥控器换了一个测试。也是一样。4S  5200的电池。低空悬停15分钟那样

网友A:
首先 配置没有问题,那么剩余的原因无所谓就是遥控舵量,电调油门。首先校准油门检查遥控器舵量。

网友:
电池老化或c数不足或c数虚标都有可能导致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对电调做油门行程校准,就是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电调,电调说明书上边都明确的说了如何进行油门行程校准, ...

乐天的。做了好多次了、。还是那样

网友B:
直接对电调做油门行程校准,就是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电调,电调说明书上边都明确的说了如何进行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
是不是太重了。还是哪里不到位。机子上带了2000W图传。2轴云台。山狗相机。另外带了一个1000MAH的小电池。还有电动脚架...全油门了高度3米不到

网友C:
整机有多少重量?

网友D:
配置 起飞重量 和我差不多呀  看看是不是遥控器上面设置问题,还有电调行程,

网友E:
油门行程校准一下。还有你用什么飞控啊,我用的PIX,也试过解锁不能起飞的情况,重新刷一次固件就好了。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起来的啊

网友F:
油门行程做了吗 ?

网友:
表示这个配置应该可以和太阳肩并肩才对啊

网友:
浆有没装反啊

网友:
应该是油门校准

网友:
图呢,没图没真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油门行程做了吗 ?

做了的。不带云台的话可以就能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机有多少重量?

不带电池的话。大概1.9多左右。上了电池估计2.2KG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置 起飞重量 和我差不多呀  看看是不是遥控器上面设置问题,还有电调行程, ...

遥控应该不会。不装云台的话可以飞。就是有点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门行程校准一下。还有你用什么飞控啊,我用的PIX,也试过解锁不能起飞的情况,重新刷一次固件就好了。 ...

用APM的。应该不是固件问题。感觉太重了。但是这个重量应该算正常

楼主:
已经左右校准了。

网友:
先排除是机械问题,手动转一下电机看是不是很轻松,什么牌子的电机?是不是KV值虚标的严重?还是电池虚标?我的和你配置基本一样,3508/KV580,乐天40A,铝合金机架,整机1.7kg左右,4S 5200mah,油门60%离地,继航15分钟左右。不过你这碳纤维机架能这么重,也有点过份啊……。

网友:
桨不好,太软了!

网友G:
才1000MAH电池,楼主你组的配置真牛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带电池的话。大概1.9多左右。上了电池估计2.2KG那样

0.3KG的电池?4S 5200 不止这么少吧  检查电池是不是有问题,这起飞重量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才1000MAH电池,楼主你组的配置真牛逼

1000的电池是附带的。给云台公图传供电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0.3KG的电池?4S 5200 不止这么少吧  检查电池是不是有问题,这起飞重量很正常。 ...

恩恩。如果起飞的时候脚架不稳的话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电池c数不够吧!

网友:
按照电机拉力表,正常情况下2.1KG是没有大问题的,检查油门电调校准,最好看看日志,看电池电压是不是掉的太快,如果接线设置没问题,还飞不起来就是电池不给力或者飞控中油门值不能输出最大,清零飞控重新校准设置飞控

网友H:
电机拉力够了     检查一下电调的油门行程  还有遥控器的设置  不行重刷固件再来一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恩。如果起飞的时候脚架不稳的话会不会有影响。

不会,建议你更换电池试试, 4S 5200 30C 左右, 正常电池重量为540G左右的

网友I:
明显拉力不够,换碳纤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建议你更换电池试试, 4S 5200 30C 左右, 正常电池重量为540G左右的

好的。谢谢。晚上回去称下电池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明显拉力不够,换碳纤桨吧。

刚开始是用1255碳纤桨、那种感觉拉力更少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明显拉力不够,换碳纤桨吧。

骚年,不要迷信碳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机拉力够了     检查一下电调的油门行程  还有遥控器的设置  不行重刷固件再来一次 ...

电调的油门形成会影响到吗?

楼主:
油门行程也会影响到这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行程也会影响到这个吗

肯定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0的电池是附带的。给云台公图传供电用的

哦原来理解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建议你更换电池试试, 4S 5200 30C 左右, 正常电池重量为540G左右的

电池500多g没错!电动脚架拆了!换了c型脚架!百分之六十飞机才离地。这样算正常吗!要60才起来

网友:
问题复杂。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池500多g没错!电动脚架拆了!换了c型脚架!百分之六十飞机才离地。这样算正常吗!要60才起来 ...

不太正常,我的3508 580KV  带1355桨  上4S 5200 飞起来很轻松(我不是用APM,用的是NAZA LITE)
以下问题都有可能引起这样的情况:
①电调行程校准一下,APM有同时校准电调的功能(百度方法)
②电池电量是否满电,14.8V 以上(4S满电16.8V)
③桨可以考虑更换其他尝试下,13寸也可以。
④飞控固件版本更换,重新校准过试试
⑤电机是否是KV600还是更低,

还有能不能上传机子的照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正常,我的3508 580KV  带1355桨  上4S 5200 飞起来很轻松(我不是用APM,用的是NAZA LITE)
以下问 ...

油门行程校准了!电压正常!浆是1238的!电池500多G。总机2.2kg!!现在这样就能起飞!但是要到60才能起来!而且飞了一下后电机有点烫!分析得出是哪里问题吗

网友J:
应该是设置问题!仔细检查下,重新校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设置问题!仔细检查下,重新校准试试!

重新校准!最低也要50多一点才能起飞!累……

网友K:
电调行程校准,桨是否装反,飞控设置是否正确(如APM有个MAX_THOR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调行程校准,桨是否装反,飞控设置是否正确(如APM有个MAX_THOR参数)

正常是油门最少离地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调行程校准,桨是否装反,飞控设置是否正确(如APM有个MAX_THOR参数)

这个正常

网友L:
你这个配置是不可能飞不起来的,看这里
轴距680机架、拓攻T1飞控、音速电池悬停时间测试
http://www.moz8.com/thread-5987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配置是不可能飞不起来的,看这里
轴距680机架、拓攻T1飞控、音速电池悬停时间测试
http://www.moz8.c ...

现在可以起来了!就是要油门百分之55那样!才能离地!感觉有点吃力

网友:
这个配置就算拉起来,也是极限了,650级别的机器换3510加13寸桨和6s5200电池,20分钟以上妥妥的

网友:
感觉最可能的就是电调行程不够哦。。。

网友:
可以换一个电池试试,当时我们测试的时候就是用了旧电池,电池空放的时间太长,虽然显示满点,但是电池已经不行了,刚起飞电压掉的很快,油门推到顶也感觉动力很不足。后来买一块新电池换上,轻松爽飞!

网友B:
你的油门行程不对吧,一般都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油门行程不对吧,一般都是这个问题

是直接做油门行程校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