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电调不同步

楼主(2016-08-01):
前几日测试我的450,突然发现有一个电机不转,直到把油门开大一点才开始慢慢转,于是重新做了油门行程校准,完成后,现象依然存在。然后把四个电调全都恢复出厂设置,这个问题依然存在。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望各位路过此地的前辈们,支支招。

网友:
把怠速打开同步性就好了,还有注意飞控的水平校准

网友:
不转的电机是不是炸过?
建议对调一下电机试试

网友:
可能电调问题 你不插飞控直接在接收机上试试

网友A:
单个电机插到接收第三通道校准,我也出现这个问题,就这么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个电机插到接收第三通道校准,我也出现这个问题,就这么弄好的

谢谢了啊,按照你的方法我没有ubec,用飞控一个一个校准,现在同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