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模块给遥控器供电

楼主(2016-08-01):
用3S电池通过降压模块给遥控供电,本来用的是四节五号电池,电池贵不耐用,降压模块调输出6V,爽玩。

网友:
我就是这样做的 用的是缺相的电调

网友A:
最好在插头后增加保险,不然裸奔万一降压前短路肯定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在插头后增加保险,不然裸奔万一降压前短路肯定危险。

暴露的确实有点麻烦,模拟器玩着将就着。

网友B:
注意别过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别过放了

必须的

网友C:
这模块够个啊 为啥不用5伏 固定输出的电压 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模块够个啊 为啥不用5伏 固定输出的电压 模块

固定的没可调灵活,跟需求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在插头后增加保险,不然裸奔万一降压前短路肯定危险。

帽子中间自身就有隔板隔开,这个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好在插头后增加保险,不然裸奔万一降压前短路肯定危险。

具体要怎么加,不太懂,求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具体要怎么加,不太懂,求解释

因为这个是给小功率设备供电,加保险不会有影响,因此对建议加,如果是给电调的就没法加,电流太大。在进板子前加,防止板子上被短路或器件失效导致短路时电池直接被短接。

网友E:
用2956s的貌似有点浪费啊,而且这货体积也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2956s的貌似有点浪费啊,而且这货体积也比较大。

把裸奔了,将就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裸奔了,将就着

一克值千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