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确认一下。求告知。谢谢,在线等

楼主(2016-08-01):
到底STORM 32 BGC的三轴板子能不能用于
SIMPLEBGC两轴云台?
谢谢。求告知,

网友A:
完全可以用,Z轴不接电机,也可以在调参软件中屏蔽第三轴输出,从而达到当两周云台控制板使用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用,Z轴不接电机,也可以在调参软件中屏蔽第三轴输出,从而达到当两周云台控制板使用的目的 ...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我用过,兼容的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已经有答复,路过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