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买天狼星,前来咨询几个问题

楼主(2016-08-01):
1.听说重心点很难找
2.机翼如何改装变成快拆
3.机翼如何加固
4.2216 1400kv电机是否合适
5.8寸桨在不挖管的情况下装的下吗
谢谢大家

网友:
用4s七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可以用 原装我记的是7寸  要是用8寸只能在机尾管上挖槽或加高电机座 不建议这样搞 挖槽破坏强度 加高电 ...

好的谢谢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2016-09-01):
引用 网友B:
让我们愉快的发帖跟帖把

小喇叭换台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