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怎么连接切糕433

楼主(2016-08-01):
天地飞教练线的那个针脚是ppm输出端口,切糕给的针脚示意图上没看出来。  还有切糕发射与遥控教练线连接是只要连接ppm线就可以了吗?  发射机再单独接12v电源

楼主:
接了  现在好了就是无法解锁

网友A:
模拟线剪开,焊杜邦头,红接433ppm,黑接地,433要对码

网友:
跟2.4G一样需要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线剪开,焊杜邦头,红接433ppm,黑接地,433要对码

不剪开也可以  我就想知道遥控器教练线接口哪个针脚是ppm和地线   貌似切糕给的天地飞教练接口针脚定义有误  插上去无法解锁     但是总转发模式连接就可以解锁  这说明接口定义不对

网友B:
自行找教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行找教程看吧!

没找到教程  百度都找遍了

网友:
到模型中国,5imx去找。

网友C(2016-09-25):
我用的也是天7.第一脚和第五脚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也是天7.第一脚和第五脚就ok了

我的接了不行  难道我切糕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接了不行  难道我切糕坏了?

天7要把普通模式(pwm)设置成模拟模式

网友:
脉动帝 ,来自互助团队,兴趣爱好:
自我介绍:

网友:
同天九 选433中~

网友(2016-11-18):
引用 楼主:
我的接了不行  难道我切糕坏了?

买个天地飞用的ppm接收机把,接到433上,很方便

网友:
已经有官方的接收器,支持WBUS/PPM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