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电机带桨转动的时候,抖动太大不同心,怎么破?

楼主(2016-08-01):
告诉转动时候机两个架抖动非常厉害,电机发烫。去掉桨,四个电机发热量差不多。换了机架(同为f450山寨机架),对换了电机,还是有两个电机发烫。排除桨不在一个平面,所有桨和机架的高度都是这个高度,误差在1mm,所有桨重新校准过静平衡。电机没有炸过,应该不存在弯轴不同心的情况。 拆掉桨,长时间大油门测试发现四个电机抖动均不明显,发热量基本一样。说明电机电调正常。换桨,换子弹头,故障依旧。
装上桨,手持飞机大油门发现这两个位置的机架抖动厉害,另外两个电机的机架一个不抖,一个不明显。抖的时候看ZIDAN头在画圆,说明转动不同心。不知道是什么导致的这种情况,机架太软吗?

网友:
检查子弹头

网友:
把不抖的子弹头换在抖的电机,如果还抖,那就是电机轴或轴承有问题,反之子弹头不合格

网友:
电机轴承坏了吗

网友A:
检查电机轴承。不过好的电机是厂家调教过的,我们个人没有设备,对电机无能为力,真能买好的。另外,桨的平衡不要自己擅自做,静平衡和动平衡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机轴承。不过好的电机是厂家调教过的,我们个人没有设备,对电机无能为力,真能买好的。另外,桨的平 ...

你的意思是桨的静平衡也不要做?刚换完所有电机轴承,换完感觉声音小了,不松旷了。还未测试。

网友:
电机轴承出问题了!

网友:
没有研究过。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桨的静平衡也不要做?刚换完所有电机轴承,换完感觉声音小了,不松旷了。还未测试。 ...

是的,不要自己去调整平衡,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