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APM飞控救急~

楼主(2016-08-01):
最近APM不知道怎么了,放在行李箱里从学校拿回来之后装机飞行的过程中有左右抖动,现在定点也没咋稳,机头老是左右动~

网友A:
重新校准,我去年过年拿回来也这吊样

网友B:
帮顶 不会地球磁场的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我去年过年拿回来也这吊样

是所有都要重新校准么?需要重刷固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 不会地球磁场的作用吧???

不知道,现在正在找原因

网友:
罗盘重新校准

网友:
全部重新校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所有都要重新校准么?需要重刷固件么

能全部重新校准就重新校准,固件不用重刷。

网友C:
每次更换地点飞行时,最好校准下

网友D:
还是全部重新校准比较好

网友E:
到底是左右抖动还是机头左右晃动?前者降低roll的P值,后者要增加yaw的P值。另外,重新校准罗盘

网友:
先校准再说

楼主:
罗盘校准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全部重新校准就重新校准,固件不用重刷。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次更换地点飞行时,最好校准下

好的,都需要校准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全部重新校准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底是左右抖动还是机头左右晃动?前者降低roll的P值,后者要增加yaw的P值。另外,重新校准罗盘 ...

水平左右加机头左右动

楼主:
加速器,罗盘,遥控都校准了,飞起来还是左右抖,会不会跟飞控和GPS没沾牢固也有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全部重新校准比较好

加速器,罗盘,遥控都校准了,飞起来还是左右抖,会不会跟飞控和GPS没沾牢固也有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底是左右抖动还是机头左右晃动?前者降低roll的P值,后者要增加yaw的P值。另外,重新校准罗盘 ...

加速器,罗盘,遥控都校准了,飞起来还是左右抖,会不会跟飞控和GPS没沾牢固也有关系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速器,罗盘,遥控都校准了,飞起来还是左右抖,会不会跟飞控和GPS没沾牢固也有关系呢 ...

飞控减震没做好,也会出现抖动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减震没做好,也会出现抖动的现象

我用了减震神器,会不会是久了减震球效果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速器,罗盘,遥控都校准了,飞起来还是左右抖,会不会跟飞控和GPS没沾牢固也有关系呢 ...

GPS上面有罗盘,必须要固定牢固

网友:
我觉得也是罗盘的问题  估计是松动了

网友:
重新校准磁罗盘和加速度计

网友:
wlnr9999 ,来自互助团队,兴趣爱好:计算机 网络管理
自我介绍:一名中学的电教老师
帮顶 不会地球磁场的作用吧???

网友: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