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架那里有卖?

楼主(2016-08-01):
淘宝上看好一款机架,可是卖家都没有货了,哪位模友知道厂家的联系方式,想直接到厂家去买。

网友:
这机架一炸就坏!

网友A:
我有个差不多的。搜搜:skyhero。你图片上的这个,智航老陈那边应该可以预定到。

网友:
不建议使用这种异形机架,平衡性不好,重量大。

网友:
买这个机架还不如买高仿悟了

网友:
这个机架价格高昂,优点是安装方便,结构牢固,缺点就是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差不多的。搜搜:skyhero。你图片上的这个,智航老陈那边应该可以预定到。

智航老陈怎么联系得到

网友:
达亚550有点像

网友:
自行车座改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