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天地飞7的5、6通道来实现矢量喷口的控制

楼主(2016-08-01):
想用天地飞7的5、6通道混控实现对一个矢量喷口进行控制,设置时出现问题,老是有一个通道的半个行程只能执行一般的舵量,问题是因为天地飞7的5、6通道一直在控制着接收机的5、6通道输出,而不完全是根据混控的内容输出,请教一下,怎么样才能在设置5、6通道混控的时候,不让原来的5、6通道的拨动开关来参与接收机的输出呢,就是说把5、6通道的开关屏蔽掉,只让混控来控制5、6通道的输出!!!请大家指教。

网友:
舵量问题吧!

网友:
要不楼主试试Y线吧。。。

楼主:
Y线肯定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没有混控来的方便,混控可以实现很多Y线不能实现的功能。

楼主:
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因为6通道有电位器调节,所有把旋钮旋到中点,这样设置以后,混控能正常输出左右的全部行程。但是因为5通道是个三挡开关,无论怎么设置都不能让通道处于中立点的状态,所有混控后用监视通道看通道的输出状态始终已经输出了行程的一半。这样就导致了舵机有一半的行程不能动作。

楼主:
问题已解决,按照5楼朋友的说法,在跺脚设置里面吧行程都改成0,的确可以消除混控通道中原通道波动开关对舵量输出的影响。谢谢!

网友:
三档开关置于中间不就是0吗

网友:
舵量问题吧

网友:
不懂帮顶{:soso__3110130392203091378_3:}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按照5楼朋友的说法,在跺脚设置里面吧行程都改成0,的确可以消除混控通道中原通道波动开关对舵 ...

给回复的朋友点击一下最佳答案,奖励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