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分类

楼主(2016-08-02):
各大神,请问如何从外观上区分F3、NAZE32、CC3D这几种飞控,他们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看标签上的名字!

网友A:
首先。下文当中NAZE32和SPF3的数据基本一样,性能也基本一样。就只和CC3D做讨论了。

CC3D优点:上手简单,地面站可以选择现有机型的数据(不需要自己调PID),地面站有向导,新手直接跟着向导即可。价格便宜。带外壳。
CC3D缺点:原生固件不支持SBUS。飞机自稳模式跟手,但是稳定性不如NAZE32,这个在穿越树林及小通道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revolution版本支持GPS及超声但是太贵350一个,定点也定的不太好)。

NAZE32优点:原生固件支持Sbus,设置简单。自稳稳定性好,但是没有CC3D这么跟手,指向性好(比赛必须要NAZE32)。外挂丰富,支持GPS超声等硬件。
NAZE32缺点:上手复杂一些,地面站没有向导,需要自己一项一项设置。没有APM或是其他飞控基础的前面几次可能摸不着头脑。没有默认PID,需要自己调参。默认参数肯定飞不好,飞不舒服(默认D为O,这个需要加大到40-60)。价格比
CC3D贵一些,不带外壳,参赛的同学记得加一个NAZE32减震神器。  。  转的

网友:
区分外观最简单  去某宝挨个搜一下就行了   性能区分的话,CC3D和NAZE32是一个运算方式,F3是一个运算方式,飞自稳就用CC3D,飞手动就用NAZE32和F3

网友:
我的CC3D原生固件 支持SBUS模式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中特威又出了一款新的BLHeli-S的电调,叫极光电调。

淘宝怎么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下文当中NAZE32和SPF3的数据基本一样,性能也基本一样。就只和CC3D做讨论了。

CC3D优点:上手简单, ...

其实并不是这样
naze32 有r5 r6 的分别
过段时间 发个完整的比较表

网友:
就需要有个高手,每天这样来电讲解,长见识啊。

网友(2016-09-07):
四楼又来胡听图说,一知半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