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无人机远程喊话器

楼主(2016-08-02):
    hello 大家好  我是凸凸   最近闲着没事干  想做个无人机远程喊话器 进山搜救用    但是 第一没材料  第二没知识啊  所以来求助各为广大的无人机模友了  有什么好的意见出出主意。或者有代做的只要价钱合适也可以!我微信a779896444    谢谢 大家      再次感谢

网友A:
挂个对讲机就好了

网友A:
还有淘宝买个音频无线传输模块,然后加功放,想多大声就多大声。

网友:
土豆说的对   绑个对讲机就行了

网友:
放弃吧!大喇叭比单反都重!

网友B:
多大的喇叭喊话能盖过多轴或者固定翼电机桨的噪声,加上高度离地面的距离,即便能做实用性不一定有,就算能带上喇叭,相信也只有低空能盖过一点噪音,地面又能听见,但飞太低肯定也受环境影响距离。无人机搜救其实是一个主动寻找,被救人员除了能发射信号弹,信号标志也没有太多的办法,所以我觉得喊不喊话没必要。主要是靠无人机上搭载的搜寻设备,比如热成像等,效果绝对比喊话强,同时做一个挂载装置,携带一部对讲机,遇到需要解救的受灾群众不好沟通时投掷对讲机联系

网友:
喇叭干扰罗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个对讲机就好了

卧槽  有道理啊  6666666 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淘宝买个音频无线传输模块,然后加功放,想多大声就多大声。

666666666  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喇叭喊话能盖过多轴或者固定翼电机桨的噪声,加上高度离地面的距离,即便能做实用性不一定有,就算能 ...

666666666   谢谢

楼主:
应该是不会的吧   会干扰图传

网友:
十楼要引人入坑的节奏。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不会的吧   会干扰图传

你可以把BB响放在飞控中间,会有惊喜

网友C:
对讲机改装下,把挂在飞机上的对讲机的喇叭换成大功率的就行了

网友(2018-12-05):
引用 网友C:
对讲机改装下,把挂在飞机上的对讲机的喇叭换成大功率的就行了

那样的话还得加个小数字功放模块,不然带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