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断电后还有电磁阻尼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8-02):
不知道有没有模友遇到过跟我类似的情况。电机不上电时转动灵活,通电后转动也灵活。通电一会后再断电转动就不灵活了,就像是电调加了刹车,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好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一直都是,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很正常   应该都这样     你可以试一下把电机的三根线接到一起再手转电机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   应该都这样     你可以试一下把电机的三根线接到一起再手转电机的感觉

三根线接起来有电磁阻尼正常,但是把电池拔了,只接电调为啥也有阻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根线接起来有电磁阻尼正常,但是把电池拔了,只接电调为啥也有阻尼

可能电调的mos掉电会有一点延迟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

网友:
电容里面还有电 等放干净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