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老师们鹰眼6S控制线接法

楼主(2016-08-02):
换了个V2飞控,配的IOSDMINI,鹰眼6S有一根远程控制视频线,但是要接2S-6S的电压,具体请老师看图   ,那个接图传的线是电源和电源地线,视频输出就一根视频线,这样的话怎么和IOSDMINI连接那,IOSDMINI视频输入是一根视频一根地线啊
单接一根视频线的话可行吗,要是视频地线和电源地线并联的话会不会有压差,烧坏IOSDMINI,请老师指点下

网友:
单接视频线肯定不行啊,地线也要接,2-6S输入可以不接

网友A:
1.视频的地线,和电源的地线并联接在一起就可以。2.接相机的视频输出给OSD的视频输入。3.遥控模块线需要接2S或者以上的供电。 4.白色/黑色接遥控器的一个通道。 希望能够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视频的地线,和电源的地线并联接在一起就可以。2.接相机的视频输出给OSD的视频输入。3.遥控模块线需要接2 ...

谢谢,那个IOSDMINI的电压是6V的,并联2S的电源地线不会有压差吧,我不敢试,怕烧了IOSDMI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