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飞萤相机 遥控线使用教程

楼主(2016-08-02):
(图片)

网友A:
能否指导下控制线如何接OSD和图传,尤其是OSD连接需要视频线和地线时,控制线电源线地线如何接,OSD电压和控制线的电压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否指导下控制线如何接OSD和图传,尤其是OSD连接需要视频线和地线时,控制线电源线地线如何接,OSD电压和 ...

OSD 就接视频线,地线。 地线不够的话,可以并联接在一起。 控制线的电源单独从动力电源那里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SD 就接视频线,地线。 地线不够的话,可以并联接在一起。 控制线的电源单独从动力电源那里取。 ...

谢谢,OSD的视频地线是不是不带电啊,不用考虑跟电源地线存在压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OSD的视频地线是不是不带电啊,不用考虑跟电源地线存在压差?

不用的,地线都是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的,地线都是通的

非常感谢,那我就放心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那我就放心接了

不用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