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 I6奇怪问题

楼主(2016-08-02):
我的I6已经刷了10通,但是很诡异的开始怎么都连不上刷不了,然后鼠标点啊点那进度条直接到100了,很快,就那么2-3秒
然后再想试试就又跟原来一样了!请高手帮看下

还有就是大神可以帮看下控里面的针教可以接刷机吗,有图

网友:
有可能线接触不良,刷了十通道,功能强大多了

网友:
别这样折腾。我之前也折腾过。不行。必须买刷机线。。买了刷机线。就一次刷好

网友A:
你的线连错了 看图上的连法 插针要长一些的 左面两个孔 上面的是正 极

网友:
不要这样接,可以用接插针,接好后用热熔胶定型,就做好一个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线连错了 看图上的连法 插针要长一些的 左面两个孔 上面的是正 极

忘说了!~就是按这图接的   白的TX   绿的RX   蓝的负  线头焊了铜的接线脚大概3CM长  照片是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说了!~就是按这图接的   白的TX   绿的RX   蓝的负  线头焊了铜的接线脚大概3CM长  照片是反的 ...

你接反了 T是你那个图的左下面的孔 R 是右下面的孔 左上的是正 外圈是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接反了 T是你那个图的左下面的孔 R 是右下面的孔 左上的是正 外圈是负

按你说的接了!~还是提示无法连接 就是第2张照片那个英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说的接了!~还是提示无法连接 就是第2张照片那个英文的

http://www.moz8.com/thread-63118-1-1.html  好好学习一下这个贴子

网友:
建议拆开从里面直接引线,这样接触也好,也不会弄错。

网友:
这个东西我的意见是能不刷还是不刷,就像d10刷固件一样,虽然功能强大,但不稳定

网友B:
你们的fs i6还稳定吗!我的都失控几次了,不知是遥控问题还是飞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的fs i6还稳定吗!我的都失控几次了,不知是遥控问题还是飞控问题

是刷了10通才失控吗?

网友:
没刷,也不知道是遥控问题,还是飞控问题,CC3D没事,APM有4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