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 自稳模式抽风手动也抽风

楼主(2016-08-02):
啥毛病    硬挂的飞控也不至于这样吧

楼主:
左右各种抖  调了pid一样

网友:
你刷的啥固件,我刷cf出现过类似问题,调pid也没用,可能是没调对,后来刷betaflght就没事。

网友A:
参数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没调好

你好,我现在飞机自稳稳定了。但是手动模式翻滚速率太慢应该调哪里

网友:
还是pid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现在飞机自稳稳定了。但是手动模式翻滚速率太慢应该调哪里

我一直自稳飞,还没手动飞过

网友:
PID右边的rate.........

网友(2016-10-18):
楼主在吗, 我也是自稳会抖动,能说下你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2016-12-15):
我的也是  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
刚把机了装起来,不知道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我也是这种情况,我的是ev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