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长GPS的线,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16-08-02):
由于GPS的线太短,把GPS的线从中剪断,在中间接上20cm的几根线,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

网友A:
不会的 只要不接错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 只要不接错线

加长了GPS线后,搜索GPS信号的时间变长,并且罗盘卡顿,转动罗盘,地面站上方向显示变慢。会不会焊接时,烙铁的静电损坏了GPS???!!!

网友B:
不是的  gps的连接线一般都有屏蔽层 以免电磁干扰 造成i2c错误 你说的罗盘变慢 我觉得和延长的线材没我做屏蔽有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  gps的连接线一般都有屏蔽层 以免电磁干扰 造成i2c错误 你说的罗盘变慢 我觉得和延长的线材没我做屏 ...

查看了两个GPS,分别是6M的和8M的,都没有屏蔽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看了两个GPS,分别是6M的和8M的,都没有屏蔽层

你把连接线的主线缆部分撕开了吗 ? 如果没有 只能说这gps做工太垃圾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连接线的主线缆部分撕开了吗 ? 如果没有 只能说这gps做工太垃圾了  。。。

明天,换成屏障线再试验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换成屏障线再试验一下

如果bec上的那种滤波磁环  可以试着用一下  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从头焊上屏蔽线

网友:
电磁罗盘那里没有上拉电阻!我加10K上拉好了

网友:
我最长延长了30CM,大胖子,表示完全没影响!!!

网友:
应该没问题  做好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