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全封闭小机,装机效果(草装)

楼主(2016-08-02):
180全封闭小机,装机效果——草装不剪线,走线布局没定http://www.moz8.com/thread-76538-1-1.html
http://www.moz8.com/thread-77180-1-1.html
http://www.moz8.com/thread-77327-1-1.html

楼主:
另请教个问题: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MK6FDf&id=526335801864&_u=2p4n85dd1d
这摄像头刚通电前几分钟是彩色的过会就变成黑白的了,原来认为是摄像头问题又在同一家店买了个还是同样问题,那除了摄像头问题还有其他地方出问题吗?

网友:
不错哦这个摄像头逆光效果怎么样。变黑白看看供电电压够不够呢?

网友:
很精致的小鸡鸡 弄个试飞的视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请教个问题: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MK6FDf&id=526335801864&_u=2p4n85dd1d

可能是发射机有问题 过热原因

网友:
这个摄像头保护的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请教个问题: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MK6FDf&id=526335801864&_u=2p4n85dd1d

如果排除摄像头问题,看看是不是电压问题?

网友:
应该是摄像头彩色没调,默认可能是自动,或黑白,需要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