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多少起飞才是正常的。650机架。油门百分之50差不多60.

楼主(2016-08-02):
油门多少起飞才是正常的。650机架。油门百分之50差不多60才起飞。正常吗。重量2.2KG.  4S 5200电池

网友A:
这个东西跟起飞重量成正比的,无所谓正不正常,但肯定的是起飞油门偏大的话,说明机子偏重

网友:
和飞机重量,电机型号,桨的型号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跟起飞重量成正比的,无所谓正不正常,但肯定的是起飞油门偏大的话,说明机子偏重

55那样算不算大

网友:
动力配置详细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55那样算不算大

不算轻,我原来的大约40左右就能起飞,4108电机的

网友:
有点超重,正常45一50油门,就可以起飞

网友:
还好  超过50 就重了

网友:
还好   不过牺牲了一点机子的剩余动力

网友:
综合考量,在保证飞行稳定和性能较高的话,要留出60左右动力冗余。所谓动力冗余,参考的是悬停状态下的油门量,在40-50都属于合格。起飞油门实际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因为根据我们的力学知识,悬停时受力才处于平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