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电机带桨转动的时候,抖动太大不同心,换轴承故障依旧

楼主(2016-08-03):
apm2.8 刷的3.15的固件 银燕2212电机
对调了电机,还是这两个位置的电机发烫。排除桨不在一个平面,所有桨和机架的高度都是这个高度,误差在1mm,所有桨重新校准过静平衡。电机没有炸过,应该不存在弯轴不同心的情况。 拆掉桨,长时间大油门测试发现四个电机抖动均不明显,发热量基本一样。说明电机电调正常。换桨,换ZIDAN头,故障依旧。
装上桨,手持飞机大油门发现这两个位置的机架抖动厉害,另外两个电机的机架一个不抖,一个不明显。抖的时候看ZIDAN头在画圆,说明转动不同心。不知道是什么导致的这种情况

换了轴承,长时间不带桨测试,四个电机温度正常,带桨起飞测试,还是这两个位置的电机发烫,桨和ZIDAN头都换过,还是这两个位置发烫,我现在怀疑是不是这个机架的这两个机臂有什么问题。因为我用手按住推油门观察,发现这两个位置的电机还是在抖动画圆。轴承已经换过了。大油门的时候还是不同心的转动,这究竟是哪的问题啊,百思不得其解。按道理不同心的转动是动平衡不平衡造成的。在电机,桨,ZIDAN头都确保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还有什么能造成不平衡?电机不水平?

网友:
桨的动平衡呢

网友A:
用手按住,高频振动你按不住,

网友:
所有配件都换了  就好了

网友B:
可能转子本身没做动平衡,如果转子做过动平衡拆开电机可以看到转子内壁有少量蓝色的平衡泥。

网友:
机臂共振吧 换两个机臂 硬一些的

网友:
个人感觉吧   一个是浆的动平衡  电机的动平衡  还有机架本身(机臂的强度)

楼主:
桨的动平衡没法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按住,高频振动你按不住,

不是高频震动,是能把手震麻的大震动,这种震动在猛加油减油的时候随机发生,伴随着子弹头画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转子本身没做动平衡,如果转子做过动平衡拆开电机可以看到转子内壁有少量蓝色的平衡泥。 ...

这个是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高频震动,是能把手震麻的大震动,这种震动在猛加油减油的时候随机发生,伴随着子弹头画圆 ...

换那种带自锁桨电机,应该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