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看下。搭配那种桨效率更好

楼主(2016-08-03):
这种电机。带2.2KG起飞重量的飞机、用1238桨效率大点还是1340的。看最大拉力的话是1238的比较大。

网友:
正常来说,浆越大效率越高,不过浆过大可能超过电机的负载能力。我觉得用12寸不错。

网友:
2.2kg负载的话  单轴载重550g    算上电机虚标的话 悬停应该在单轴4-6A   APC1340效率比较好  相对12寸桨电流会有所降低 更省电
所以推荐APC13寸桨
请采纳 也可以打赏哦

网友:
买低KV的电机吧!

网友:
如果机架够大的话13寸吧

网友:
600KV我简易你用12寸桨就可以了,大了过载,小了发挥不出来

楼主:
看最大拉力。12寸的最大拉力要比13寸的大

网友:
其实吧如果你这个12-13寸桨搭4s可以买飓风的2820或者2810拉力大得吓人 4s用3508的话750kv会比较合适一点,你用蓝蜻蜓的话kv低了点

网友:
或许楼主可以选择dji e800用13寸桨绝对不失望

网友:
又追效率又追动力只能上6s了4s始终差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