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CC3D的问题

楼主(2016-08-03):
手上组了一套250,用的是CC3D飞控,按照地面站一步步前面都没什么问题,然后到校准遥控器就进行不下去了,按照教程链接线路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检查或者调换接线都无法校准,连接线也用表测过了,真正是没办法了,是不是CC3D本身的问题?感谢大家可以帮忙解决下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换条数据线试试……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数据线也换过了。

网友A:
遥控器校准就进行不下去?  也就是说前面的步骤都可以       你什么遥控器???

网友B:
检查接收机模式和软件设置是否正确,连线设置都没问题,可以尝试刷固件看看,还不行就是飞控遥控信号输入有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CC3D的问题

网友C:
把地面站关闭了  重新打开 我的偶尔也会这样 反正就好了.....

网友:
重新多试几次,这种情况基本每个人都遇到过

网友:
保存下前面参调的,然后把cc3d拔了,地面站重启 没几次就好了

网友:
版本刷错了

网友:
什么版本,用什么地面话

网友:
用的什么遥控器,说不定是遥控器本身设置问题。你说的不能校准具体现象是什么

网友:
换个地面站版本试试,另外模式选择是不是有问题,PPM还是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校准就进行不下去?  也就是说前面的步骤都可以       你什么遥控器??? ...

天8遥控器加的433增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接收机模式和软件设置是否正确,连线设置都没问题,可以尝试刷固件看看,还不行就是飞控遥控信号输入有 ...

apm就没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地面站关闭了  重新打开 我的偶尔也会这样 反正就好了.....

已经折腾了很长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