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我看看这个架子!

楼主(2016-08-03):
自己画的,想做550!中心板150*150
伞折件选16还是22的好点呢!
应该用什么配置,3508的话怎么转KV值和桨的大小!

网友A:
16就够了,其实可以用大疆3510用1345浆。6s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就够了,其实可以用大疆3510用1345浆。6s电

大疆的那个有点贵呀,咋办呢

网友B:
郎宇3508 6s一样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郎宇3508 6s一样玩

3508选多少KV 配多大的桨呢!请教老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疆的那个有点贵呀,咋办呢

买简版不带电调的,买个乐天电调。其实价格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疆的那个有点贵呀,咋办呢

DJI的E800经济装,699,电机+桨。

看你的提问应该是新手,E800(3510kv350电机+1345桨,6S5000左右的电池是最佳搭配)可以用乐天40A,铂金30A,这套动力的效率、稳定性+快拆桨的平衡性和方便性,是你自己去折腾不出来的。

DJI的动力,不带电调的套装的性价比是最高的,你去折腾朗宇+各种桨,价格还比DJI的贵。但是平衡性,效率,快拆的方便性,是别家没办法比的。

550左右轴距16mm就够了。

网友B:
390kv  15寸桨配合6S电池,桨最低12寸,或者580kv/680kv配合12寸桨4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简版不带电调的,买个乐天电调。其实价格差不多。

也对,配电调配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DJI的E800经济装,699,电机+桨。

看你的提问应该是新手,E800(3510kv350电机+1345桨,6S5000左右的电池 ...

好的,谢谢,很全面,采购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90kv  15寸桨配合6S电池,桨最低12寸,或者580kv/680kv配合12寸桨4S电池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E:
又入大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入大坑了

给点经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点经验啊

准备好充足资金就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