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能加装俯仰云台吗?可以的话如何加装?

楼主(2016-08-03):
我想给穿越机加个微型舵机云台,用的是f3飞控,不知道这款飞控支不支持云台,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支持的..打开云台的选项就好...如果是四轴的话就是5,6通道

网友:
难道不可以直接通过遥控器微调么 干嘛非要通过飞控呢

网友:
通过飞控会有增稳补偿,虽然效果很一般

网友:
这个效果一般,还会增加重量

网友:
不懂帮顶。。。我也想搞个舵机控制摄像头的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