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电池故障保护

楼主(2016-08-03):
为什么我在地面站里关闭了电池故障保护,可启动机器不到10s电池故障保护就触发了,百思不得其解啊啊啊啊!!!

网友:
可以直接取消

网友A:
这个关了还要把电池的10.1改成6  不然关了也没有用的,好像是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关了还要把电池的10.1改成6  不然关了也没有用的,好像是BUG

电池的10.1?这个10.1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