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ts832s 连好线后刚插电就烧了 大概是电感烧坏了 怎...

楼主(2016-08-03):
这个能不能修 如果不修的话影不影响使用呢

网友A:
那个电感元件我的也烧了,但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感元件我的也烧了,但不影响使用。

谢谢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感元件我的也烧了,但不影响使用。

距离 图像什么的都没问题吧?

网友B:
电感滤波的  最好加上 换一个

楼主:
就是图中右下角电感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滤波的  最好加上 换一个

应该买什么型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滤波的  最好加上 换一个

这个电感烧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没拉过距离,不知道有没影响,我的电感是因为正负极短路烧的,有条件的可以换个上去。

网友:
显示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感烧的原因是什么

那就不好说了 自激 其它电路的部分故障 过流 。。。都可能

楼主:
今天又试了试 不显示了 只有数字屏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试了试 不显示了 只有数字屏亮

可以找卖家,返厂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