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做的3s头天晚上充满的电 第二天用表量一块2.几V另外2个为零!

楼主(2016-08-04):
如题 是电池坏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你是焊接的吗 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A:
焊接时温度太高,电池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坏了

网友B:
牛人,笔记本电池也当动力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人,笔记本电池也当动力电用?

显示器接收器用的

网友:
放电电流太小,不能用。

网友:
我们用新电池做了很多,都没问题,用电焊机

网友:
你这电池飞啥飞机啊 提供不了这么大的电流哦 还有坏的两个就是电池完蛋了 你事先量好了三个电池电压了吗

网友:
18650  电压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时温度太高,电池坏了

笔记本电池本身就不是动力型的,大电流放电会直接造成安全阀顶开,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