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友之吧】鹰眼Q6之不完全评测(5楼视频对比)

楼主(2016-08-05):
接受狼哥指派,不才对鹰眼Q6相机进行评测
原则:
1、方法简单、直观、真实;
2、针对最流行的运动相机gopro进行;
3、客观公正,不做结论性评价,看官自己去品;
开箱部分请看 下面文章写的很好,没有什么重复的,鹰眼飞萤Q6 穿越机专用相机开箱图赏
http://www.moz8.com/thread-77397-1-1.html?x=2899

不同的是我的品种齐全(黑、白、黄三色),随便拍几张照片给大家吧

配件包括:说明书、数据线、视频输出线

多侧面展示

视频输出接口和连接线示意图

让你看看什么是任性~~~·

楼主:
下面看看实际的效果如何,以gopro3相机为例,方法是把两个相机叠放在一起,同样场景下看照相和录像的对比 。

首先看看两款相机的外观 呵呵

这里遇到一个问题,sd卡是10速的高速卡,鹰眼提示如上图 CARD SPEED LOW

楼主:
接下来先看一组照片的比对吧,图片中有日期时间显示的为鹰眼Q6(从帖子上看,上面的照片是Q6拍摄的)照片都是同样的参数通过批处理软件压缩过~~,,因为鹰眼是叠加在GOPRO上面,所以gopro照片稍微比Q6的画面靠上,镜头的中轴线是一致的。
原图链接下载:http://pan.baidu.com/s/1c2dXJmo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

第五组

第六组

楼主:
看看对比视频

网友:
鹰眼与GOPRO各有千秋啊

网友A:
压缩过的图片就不要比了,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效果也很不错啊

网友:
有匹配的无刷云台就好了

网友B:
不知道照相参数是否一样,照片上看Q6亮度高些,取景范围小些,变形大些。没有原图,这些不好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照相参数是否一样,照片上看Q6亮度高些,取景范围小些,变形大些。没有原图,这些不好比较 ...

http://pan.baidu.com/s/1c2dXJmo  原图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过的图片就不要比了,没有任何意义~

原图在这里http://pan.baidu.com/s/1c2dXJmo

网友:
鹰眼的就是有点亮!!萝卜白菜个有所爱,,所以,,我还在用蚂蚁

网友:
各有各的优点没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图在这里http://pan.baidu.com/s/1c2dXJmo

好的,谢谢评测!
我之前用的小姨,但是拍照录像总是不清晰,怎么调镜头都不行!一直想换个高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图在这里http://pan.baidu.com/s/1c2dXJmo

你好,刚才把你的原图下来看了,现在有个疑问!
我想知道几千元的狗拍出来的照片也有这么多的噪点吗?感觉跟小姨子差不多吧~
我只是指噪点这方面,当然色彩对比度这些都是可以后期处理的。而清晰度噪点是我的关注点,想用微单又没胆量挂上去,一直纠结~

网友:
鹰眼的效果要好一些。狗的图像太暗。如果在天气不好的情况下,狗照出的照片,根本就没法用。

网友(2016-10-06):
感觉鹰眼效果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