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升级组装]GEMFAN乾丰 野牛Maverick24A电调 + GEPRC FX5 飞鱼穿...

楼主(2016-08-05):
== GEMFAN 乾丰 最新 Maverick 24A 电调  ==
  • 32位 ARM Cortex MCU
  • 支持高RPM
  • 支持3D
  • 支持 PWM / Oneshot 125 / 42 Multishot
  • 2-4S , 持续电流24A , 最高35A
  • 专用参调软件 , 可通过CF/BF连接
  • 软件内置市面流行的电机的最佳数据
  • Auto Motor Timing
  • 可更换通电啟动铃声

== 相关帖 ==
[组装调试] {FCF装机分享}GEPRC FX5飞鱼穿越机 / GR2205穿越电机 / 5040*3

==================================================
乾丰模型 MAVERICK-24A 野牛系列 多轴专用无刷电调 32位处理器
乾丰模型  GEMFAN 5045 3叶玻纤尼龙桨
GEPRC/格普 GR2205 2300KV 穿越机电机马达 无刷高效 比赛高推力
GEPRC/格普 GEP-FX5 flyFish FPV 竞速穿越机架 3D打印 TPU 极轻
==================================================

楼主:
GEMFAN 乾丰 最新 Maverick 24A 电调
包装内容 , 配供电正负线各一根 及 信号一根
因共地关係 , 信号可不用地线 !
体积 25*13mm
重 2.3g
-32位 ARM Cortex MCU
-支持高RPM
-支持3D
支持 PWM / Oneshot 125 / 42 Multishot
-2-4S , 持续电流24A , 最高35A
今次用上星期刚装好的 GEPRC FX5 作测试
电机是 GEPRC GR2205 2300KV !
电机线顺接 , 最后可通过F3接到原装软件修改转向
接上电源及信号线
完成
电调 线性不错, 未调油门行程 ,
在CF试推油门, 1010 已一起转动 !
这裡可检查一下那个摩打转向不对

MAVERICK 电调专用软件 ,
基本上只要用F3刷CF/BF , 就可以AUTO CONNECT

介面简单易用
左上角4个电调选择 , 每次选择电调  , 对应的电调上蓝色LED都会闪动 !
中间為电机转向指示 , 这裡可修改转向
右边进入 Change 内 , 有流行的电机选择 , 配合最佳参数

今次#1 #4 要改转向 , 全部修改后按 DISCONNECT 就会自动储存 , 方便快捷 !!!
软件入面暂时电机只有GEMFAN数据 (亦完全对应致盈RCINPOWER)
如没有大家用的电机型号 , 可选相近型号/转速就可以
PS : 厂方说明以后会加入其他品牌电机的参数

其他设定 ~ 很简单易明的介面 !
大多数情况不用设定已可以爽飞 !
但有个别可能 , 就是某些电机的技术不同 , 有机会要调过 Timing !
就今次我用的GEPRC电机 , MOTOT TIMING AUTO 有些抖 ,
改為 22 就很顺畅了 !
新用软件 , 要再研究下

GEMFAN 5045 3叶玻纤尼龙桨
通电 , 电调另一面有蓝色LED指示灯
过几日去试飞 , 再分享下 ~

网友A:
这个好像很帅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很帅的样子

造功不错 , 在室内小空间试飞 , 连续2块4S1300 , 电调感觉是没通电的温度 ,
现在等新版软件 , 可自订通电啟动铃声 , 听说软件这几天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造功不错 , 在室内小空间试飞 , 连续2块4S1300 , 电调感觉是没通电的温度 ,
现在等新版软件 , 可自订通电 ...

看来是要剁手了,买买买

楼主:
试飞了 , 油门真的很细緻 , 尤其低油门的一段很柔和 !!!
最近香港天气很差, 不时突然大风雨 , 昨天只飞了2块电就雷雨了 ,
加上风很大 , PID还未调好 , 调好再分享PID及视频 undefined

楼主(2016-09-07):
出来了 !!!

等了一段时间 , GEPRC老闆通知飞鱼多款顏色外壳正式上市 ,
一直想要蓝色 , 立即买一个试试 !!!

轻鬆换壳完成
跟大猩猩同步上市的电池保护底板 , 太好用 ,
暴力降落都不怕 , 多买几套 !

立即為飞鱼加上电池保护底板
右边是GEPRC大猩猩(应该是小猩猩,因為是180~ 哈)
同时GEMFAN推出了新正反桨 , 命名 MASTER 大师系列 ,

5040 / 5045BN / 5050BN 及 4叶的 4040BN 选择
有粉蓝色 及 全新的 "樱桃红"
用上复合塑料合金材料 ,
有更轻更硬的效果 !

立即出去爽飞 , MASTER 5045 效果不错 ,
加速快 , 声音小 , 加速爽快 , FREESTYLE动作都很自然 !

最近都放弃 CLEANFLIGHT , 转用BETAFLIGHT !
今次飞鱼刷了 BETAFLIGHT  2.71版本 , 基本不用调已可爽飞 ,
飞了几块电 , 最后修改了RATE 及 EC EXPO , 感觉动作更细腻 ,
因為本人喜欢慢动作的FREESTYLE , 有需要更快的动作 , 可把RATE调高至 0.8 以上 !!!

楼主(2016-10-21):
无聊, 為飞鱼加一双大眼睛 , 更可爱 ~ 哈
PID没改动 , 桨仍是GEMFAN最新的MASTER大师桨5045*3 , 很好飞又耐炸
有樱桃红及粉蓝色

图传天线 , 最近爱上FOXEER这款短的 , 穿门不易打倒门边
右旋收发通用 , 图传质量很好 ,
还有4色选择 , 多买几色可随时衬色 ~
跟朋友爽飞半天 , 给他们看倒天线后 ,
立即搞了团购 , 每人几支 , 很容易一个订单就过百支了 ~ 哈

同时发现GEMFAN野牛电调在10月1日推出了最新参调软件 V2.1.3
过2天我会更新试试 ... 到时再分享一下

http://www.gemfanhobby.com/Product/Mating/Zh/c3c124dc-e04f-4a02-adb5-a47400b293c3

网友:
好看的机架

网友(2016-11-23):
请问CF油门形成是如何操作的?每次我都是选择所有电机 然后拉动鼠标 电机转动     具体又啥讲究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