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apm油门问题

楼主(2016-08-05):
除油门通道全部中立 给油门 飞机起飞直接翻 接到地面站发现油门输出是不对 已经调试了一个月了 一直搞不好  求大神指导

网友:
版本问题,看看这个,换个旧版本
http://www.iqiyi.com/v_19rt72xo39.html?list=19rrocf1bq#curid=4996902609_2ac89d3cd08ca10c420f8542842486a2软件调试

网友:
加速记校准了吗

网友:
像这种情况一般是以下几种情况造成的:1是油门行程校准;2是浆装反;3是电机方向错误;4是重心严重偏离。若以上情况还解决不了,可以重新下载固件重新试一下,基本可以解决问题。要注意的是起飞时稍微有点不平衡是正常的,一航起飞时稍稍打点杆就可正常起飞。

网友:
先检查桨的方向是不是对的,然后校准一下遥控器油门量程试试,不行的话再校准电调行程试一试。。。

网友:
玩apm两星期,对于这种问题有以下解释
1 飞机电调没有行程校准
2 飞控没有加速度和水平校准
3 飞控的指向有误,有一些,并不是A字指的那头,
4 电机的顺序是1324 并不是dji的1234顺序
5 飞控固件出问题了,建议先刷成车,在刷成四轴的(慎用)
6 起飞时,猛一点,apm通病,起飞时会有点偏

网友:
不会是浆装反了吧

网友:
检查螺旋桨方向,看电机通道是不是一致的,再不行飞控就恢复出厂。

网友:
桨的方向。校准油门行程。再试试

网友:
不懂不懂不懂

网友:
我昨天刚试穿越都没问题 可能是你那里装的不对 检查一下桨和电机的正好顺序

网友:
起飞要干脆别拖泥带水我刚玩时出现一样的情况、刚买到jj心里有点怵推油门拖泥带水、推着推着就翻了后来看到网上有位老师降到飞机起飞容易翻机的情况按照老师说的起的干脆降落稳当

网友:
恢复默认,重新校准试过没?

网友:
看看电机顺序弄对了没有,我第一次用apm就是电机次序弄错了

网友:
或者看看传感器有没有校准好

网友:
换个LITE,三四百元,默认就能飞

网友:
看你的输出应该是平衡没校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