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GPS M8N和6M 两个互换天线 两个都好用了 在屋子里就能收到.....

楼主(2016-08-06):
泡泡 试试如题的结论 帮忙验证一下-GPS M8N和6M 两个互换天线 两个都好用了 在屋子里就都能很快收到卫星定位

网友A:
人品爆发…………………估计可能原来天线接触不好,你换的过程中搞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品爆发…………………估计可能原来天线接触不好,你换的过程中搞好了

原来的天线都是好的 没事折腾一下 看来是厂家用料和设计的问题

网友B:
提问:
1、原来是怎么回事,二者用U-BLOX软件都找不到星,那怕是在室外也一样?
2、原来搜不星,是不是波特率选错,和软件版本用错了?
3、二者的天线是一样的吗?看你第一张图用的可是有源天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问:
1、原来是怎么回事,二者用U-BLOX软件都找不到星,那怕是在室外也一样?
2、原来搜不星,是不是波特 ...

两个都没问题  也都是有源天线  只是6m 没互换之前 搜星特别慢 更别说在屋里了偶然的想互换一下试试 结果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 波特率都对 这下好了 两个都好用了天线到是没拆开 不知道里面的结构是不是一样

网友C:
做工不一样,搜星速度,稳定性都相差很多,差分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不一样,搜星速度,稳定性都相差很多,差分的不错

互换以后都好用 搜星快 定位快 嘿嘿

网友:
楼主的天线好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互换以后都好用 搜星快 定位快 嘿嘿

人品爆发了

楼主:
哈哈 谢谢了 这评价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谢谢了 这评价最好!!

厉害啊

网友:
可能插头有点小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