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四轴 apm2.8用乐迪T6EHP-S遥控

楼主(2016-08-06):
今天  试无人机  用的 乐T6EHP-S遥控   飞行感觉   在我  推油门时    准备起飞时   中途  油门 突然掉了   然后   又启动了   不知道 怎末回事     试了第二下   飞的  很成功   不一会   下降时突然就   电机停止启动    无人机 半空  掉了 下来   我油门  没有  松     不知什么什么情况。    有没有大神    帮帮忙

网友A:
是不是失控,距离有多远

网友:
失控保护一定要设置

网友B:
看一下你的电池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失控,距离有多远

没啊
才十几米   新手    刚刚练手    没敢飞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你的电池有没有问题

没啊  电池   新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啊
才十几米   新手    刚刚练手    没敢飞远

对了   手机地面站  警报    我没看   不知道是不是  失控

网友:
可能接触不良 检查一下线路

网友C:
看像干扰失控

网友:
我在室内一米以内都失控,撞柜子上了,还是没飞起来的那种。

网友D:
地面拉距,检查遥控器能拉多远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像干扰失控

什么情况干扰   还有补充一下    掉下来时    手机地面站在报警

网友E:
新手,乐迪6的遥控器解不了APM2.8的锁,求楼主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乐迪6的遥控器解不了APM2.8的锁,求楼主方法。

模式没选对   不是 自稳  解不了的     通道太少
手机地面站    选自稳  模式  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面拉距,检查遥控器能拉多远距离。

泡泡老师    半空掉下来是    手机地面站    收到报警提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情况干扰   还有补充一下    掉下来时    手机地面站在报警

如果飞控正常的话,应该是遥控器掉帧,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