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3飞控,各位看看怎么回事,都不知道怎么使用了!

楼主(2016-08-07):
用过几个飞控,包括APM,都没遇到过多大的问题,但刚新买了个F3,几乎没法飞,主要表现是两方面
1、只要离开地面就抽风,飞机极其不稳定。甚至还多次翻转过来,根本无法正常起飞;
2、就算强行给到最大油门,功力似乎也不足以把飞机拉离地面。
这个情况在ANGLE、HORIZO、BARO这几个模式都是一样的。没有设置这几个模式(也就是手动模式)的时候,能飞,但不稳。
我将超声波跟GPS拔掉,还是一样的抽风。
不知道有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回事,望告知一二。

下面说一下我的接线设置和飞行的视频
1、首先可能会想到是不是几个电调的接线错了,我的接线是这样的
4 2
3 1        这种接线方式,应该没有问题。
通道的接线,也是按照教程和资料上的连接的,应该没有问题,上周在手动模式飞起来过,前后左右控制都是对的。
2、我的设置截图

其他的都是默认设置,没有动过
3、视频

另外,我用5、6通道进行模式设置,是下图这样子吗?
我认为应该是两个通道同时有效,此模式才是生效,可是图上显示只要一个通风范围包括了就变绿色,那不是两个通道并不能构成叠加的设置模式吗?
特来求助,谢谢!!

网友A:
你刷的cleanflight 固件吧,很难调pid,建议刷betaflight固件,基本默认参数就ok

网友:
不用模式

网友B:
一看就知道电机顺序或者桨有问题!
检查一边电机顺序  地面站可以一个一个驱动电机看看顺序对不对 检查电机转向
检查飞控方向
都对了就能飞了~ 我觉得电机顺序不对的可能性大

网友C:
一、再次检查电机方向,螺旋桨是否向下吹风,二、确认遥控器的中间值映射与软件相同1500.三、电调校准。
以上三点做到应该能用默认值飞起来。希望有帮助.

网友:
参数不好调

网友:
     看看电机的安装顺序对不对,电机的转动方向对不对,然后在检查一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刷的cleanflight 固件吧,很难调pid,建议刷betaflight固件,基本默认参数就ok

CF的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知道电机顺序或者桨有问题!
检查一边电机顺序  地面站可以一个一个驱动电机看看顺序对不对 检查电机 ...

手动模式曾经飞起来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再次检查电机方向,螺旋桨是否向下吹风,二、确认遥控器的中间值映射与软件相同1500.三、电调校准。
以 ...

唯一想到的是不是还需要校准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CF的有问题吗?

可能是固件算法不同,cf我调了很久没调出合适的pid,当然可能是我水平有限。但是betaflight默认参数就直接可以飞得很稳了,我稍调整小了一点p值就很跟手了。

网友:
F3地面端中文版的在那里下载。能否发一个

网友:
这个问题我知道,其实组装和电机都是好的,没问题。全部清零内部数据,重新校准。主要是PID没调好。先调高一点。再者要调成自稳模式。

网友:
CleanFlight是一个很优秀的软件,楼主最好能够把你的PID设置页面截图看一下,可能更容易发现问题。
飞机还没离开地面就抽风,我遇到过一次,如果硬件确定ok,手动也没有问题。并且你使用Angle模式飞行出现抽风,那么最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是 PID设置页面的中的Level P值太高,以前版本默认值是9,有些飞机会抽风,你设置到2.0试试。
如果还不行,把最上面的三个Roll,Pitch,Yaw的三个P值都设置为最开始的一半,试试会不会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