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值吗

楼主(2016-08-07):
这真的值得买写?

网友:
其他都挺好,就是机架不行,要用个碳纤维机架。

网友:
机架真不行

网友:
配置都不错,建议机架换了

网友A:
不算便宜。

网友:
看看我这个有兴趣不

网友:
精三降阶,可以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算便宜。

散买2千多

网友:
这个沉金版的机架有点重  不能折叠   有条件换碳纤维伞叠的

网友:
反正我觉得那是相当不值啊~

网友:
机架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