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小机机,不要吐槽太凶啊,,

楼主(2016-08-07):
银燕2206 1900KV银燕12A电调
250玻纤机架
6040桨
格式3S 2200mAh
QQ飞控
富斯i6控

楼主:
请忽略我的那个丑的要死的天线

网友A:
天线可以不支起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可以不支起来啊

两条天线,,90度安装啊

网友:
qq飞控,好老啊

网友:
双层底板用的啥加高的?

网友:
依旧顶一个

网友:
QQ厉害之处,不需要调参软件

网友:
话说1900KV配6寸桨     KV值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不错 练手好机

网友:
有机会换cc3d吧   这样才好飞

网友:
Now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因为qq免调试啊,我比较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