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界的高冷帅哥----转子发动机

楼主(2016-08-08):
一般发动机是往复运动式发动机,工作时活塞在气缸里做往复直线运动,为了把活塞的直线运动转化为旋转运动,必须使用曲柄滑块机构。转子发动机则不同,它直接将可燃气的燃烧膨胀力转化为驱动扭矩。与往复式发动机相比,转子发动机取消了无用的直线运动,因而同样功率的转子发动机尺寸较小,重量较轻,而且振动和噪声较低,具有较大优势。
    转子发动机的运动特点是:三角转子的中心绕输出轴中心公转的同时,三角转子本身又绕其中心自转。在三角转子转动时,以三角转子中心为中心的内齿圈与以输出轴中心为中心的齿轮啮合,齿轮固定在缸体上不转动,内齿圈与齿轮的齿数之比为32。上述运动关系使得三角转子顶点的运动轨迹(即汽缸壁的形状)似“8”字形。三角转子把汽缸分成三个独立空间,三个空间各自先后完成进气、压缩、做功和排气,三角转子自转一周,发动机点火做功三次。由于以上运动关系,输出轴的转速是转子自转速度的3倍,这与往复运动式发动机的活塞与曲轴11的运动关系完全不同。

楼主:
最大飞行高度                     3000米
油耗                                   5-7L/min
噪声                                  95分贝
是否可以连续运行            是
满负荷                             满负荷起飞
转速                                 7500转/分
功率重量比                      0,75 kg/kW
净重                                 19,5 kg 带离合器
是否可以载人                   是
无人飞行                           是
Drohnenantrieb               Ja
Helikopterantrieb            Ja
排量                                   296 cm3
燃料                                   汽油
旋转方向                            逆时针旋转
功率                                   26 kW (ca. 35 PS)/ 6500 U/min
扭矩                                  40 Nm von 4500-7000 U/min
最大转速                           7000 r/min
驱动系统                           Poly-V Antrieb Profil PJ 17x
离合器                              离心式离合器,扭矩可调
点火系统                          可选电池或发电机70W功率180W在7000 rpm
套管                                 铝合金涂层
侧面部分                          特殊铝合金
Wartungsintervall            bis zu 250 h
长宽高                               300x250x250 mm

xh-40

xh-40

楼主:
与我联系 微信fangbo9637   电话18380137906

网友:
然而寿命不行

网友:
需要科普。

楼主:
确实,相对于活塞机确实存在寿命,特别是封条对寿命的限制。不过优点多多的黑科技却是不可否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相对于活塞机确实存在寿命,特别是封条对寿命的限制。不过优点多多的黑科技却是不可否认的 ...

对的,也有优点

网友:
寿命和可靠性感人

楼主:
勒芒夺冠,转子车甩第二顺位好几条街。可靠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使用寿命,当时的材料科技封条材料,耐磨做不到那么优秀,才使得寿命较短,不过过去20多年了。你认为现在的机器还是以前的机器吗

网友(2016-10-23):
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