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乐天40A的尺寸 知道的大神麻烦告知下

楼主(2016-08-08):
3508    2216马达安装螺丝孔  对角螺丝孔的距离是多少   乐天40A的长宽高是多少   有设备的大哥帮我量下   需要一些数据    麻烦大家了

网友:
这个某宝搜一下,介绍里面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

我在好盈官网都没找到。。。。

网友B:
2216两组对角线一般分别是19和16,3508比较多,朗宇是19和25,tm全是25,致盈一组是19,另一组25和16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6两组对角线一般分别是19和16,3508比较多,朗宇是19和25,tm全是25,致盈一组是19,另一组25和16都有 ...

非常感谢

网友:
查数据去。

网友:
某宝上应该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