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C扣

楼主(2016-08-09):
飞越650机架上面的C扣有虚位,不知道怎么办,请教大神们这个C扣虚位你们是怎么弄得,或者说是怎么改装的

网友:
买新的,我有

网友:
自带虚位特效

网友:
单c  的确有这个问题,双c会改善,再就是你注意那个旋转浆座本身有没有虚位,电机只要不会管轴旋转就没大影响,c扣受力大多情况下是竖直向上的,一点虚位影响不大,再就是出个馊主意,可以在c扣的管接触面轻涂一层502,注意不要在展开状态下涂,就是让胶自己干,这样会增大点摩擦力,但是治标不治本,切勿轻易使用

网友:
学习了 个人觉得还是换新的好 毕竟要上天的

网友:
换一个吧

网友:
都是什么呀!

网友:
我也是650,也发愁这个。我的解决办法是在左右两个机臂的电机座上拽一根尼龙线拉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