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6充电器的检流电阻

楼主(2016-08-09):
请教B6充电器的检流电阻是多少欧多少瓦?
B6改到250W以后发现检流电阻发热严重。

网友A:
啥样的检流电阻,换个同阻值的水泥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样的检流电阻,换个同阻值的水泥电阻试试

寻思换康铜丝  原电路板上是绕线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寻思换康铜丝  原电路板上是绕线电阻

电阻能量出来么,要不用个四位半重新校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能量出来么,要不用个四位半重新校准吧

关键是功率

网友B:
这功率翻了三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功率翻了三倍多

是的 改到了150W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改到了150W

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