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了解 BLHeli 程序的高人,请教一下

楼主(2016-08-09):
本身电调就是BLHeli 程序 40A
我现在的情况是,推大油门,然后油门降低到0,在电机快要停转的时候迅速推大油门,马上堵转,几秒电机和电机线就发烫,估计再有几秒就要烧了。有看到网友说BLHeli 程序的电调会烧飓风的电机。不是都说BLHeli 程序好么,居然烧电机?我尝试换了新西达电机还是会这样。这是什么原因,应该调什么参数?

网上找的默认参数,居然第一项的默认参数不一样,懂得人给点意见,应该调整什么能不出现堵转的故障。

网友A:
不是高手,也来谈谈我的看法。

你的这种测试方法很奇怪,能否不这种情况使用?

如果这种使用方法无法避免,那么考虑把固件升到最新。
看有没有改善。

再不行就挨个调参数看有改善没有。
话说BLheli现在支持单线调参和刷固件,方便。

还不行的话,考虑换电调吧。

网友:
另外提个建议,能否不用那难看的字体背景颜色?
咋也看不清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高手,也来谈谈我的看法。

你的这种测试方法很奇怪,能否不这种情况使用?

这种情况下会出现,那么难免在别的情况下也有出现的可能。所以安全为主。测试不就是极端情况的体现么。如果之看转不转,那就不叫测试了。

我对这个程序不了解,能不能给个最新固件的下载地址。同样电流和同样芯片的固件都是通用的吗?我这个电调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你说的单线调参和刷固件的教程有没有地址,我找了半天都没找见。麻烦给个链接学习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A:
最新的固件我是从https://github.com/4712/BLHeliSuite/下载的。
单线刷,好像有人出过教程。印象中是白小淘,你搜搜看,也许不是本论坛的。
我是看手册瞎弄的,最终也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新的固件我是从https://github.com/4712/BLHeliSuite/下载的。
单线刷,好像有人出过教程。印象中是白小 ...

感觉好复杂的样子,固件是通用的吗?是不是只要芯片支持都能刷同一个固件?

网友B:
8, 设置为“低速”试试呢?

如果不行:
6 改为 0.75 试试,再不行改为 0.5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8, 设置为“低速”试试呢?

如果不行:

我的电调第六项 只有两个参数可选,最大只响两声,和表上对应不上。你有没有BLHeli 程序的设置参数表啊

网友:
不知道是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好复杂的样子,固件是通用的吗?是不是只要芯片支持都能刷同一个固件? ...

固件有好多种,不同的板子要对应的。

如果已经是BLheli的程序,你可以先试试把型号读出来,然后按型号找高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有好多种,不同的板子要对应的。

如果已经是BLheli的程序,你可以先试试把型号读出来,然后按型号找 ...

我也是这个思路,已经买了刷机小板。到了才能刷 330的芯片不能用ttl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