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机架续航问题??

楼主(2016-08-09):
问一下各位模友 有没有人玩360架子的?用的是3s电还是4s电?

网友:
4s    3s续航不行

网友:
对4s好点

网友A:
什么样的配置 想知道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配置 想知道这个

我目前用的3S5000电 BB响3.6V16分钟下来
2312 KV800 9450精灵原装浆, 总重1.4KG 估计也就这样了!!
但不知道有用4S的 朋友没有,想知道4S续航如何?

网友:
3s续航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目前用的3S5000电 BB响3.6V16分钟下来
2312 KV800 9450精灵原装浆, 总重1.4KG 估计也就这样了!!
但 ...

用4S吧 估计得上25分钟多 我朋友的大疆4 5200 4S 半个小时左右

楼主:
360轴距和电机已经定型,估计上4s也好不到那里去

楼主:
我的目前只能到16分钟,减掉点重量17-18分钟能撑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S吧 估计得上25分钟多 我朋友的大疆4 5200 4S 半个小时左右

换了4S5000续航时间并不理想,才17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配置 想知道这个

上面有说了  2312 KV800 9450精灵原装浆, 总重1.4KG 估计也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