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pix飞控电流计接口负极接头塑料融化!

楼主(2016-08-10):
开始以为是线的问题,换了根新的没飞5分钟又融化了,大家看看什么问题!
问题解决:最终找到问题原因了,在网友提醒可能有虚焊的情况,我对无人机的焊点进行了检查,是电流计和中心板的连接处虚焊,由于本人焊工水品有限,在焊接xt60在中心板的焊点时,由于用锡量较大,电烙铁发热不足,没有焊的饱满,飞行时会发热电阻加大,造成部分电流流经飞控,融化飞控的负极接脚,希望能帮助遇到同样问题的人!

网友:
短路了,看看你的飞控还正常不

楼主:
飞行没问题,之前飞的时候炸鸡了两次,可能和这个有关系,但是偶尔才会炸鸡,这个融化这么厉害竟然还能飞!

网友:
不懂不懂

网友:
拆开飞控看看,外面烧成这样里面也悬,看看是不是内部短路。

网友:
这个短路

网友A:
快检查你所有电调的负极线吧,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有一个电调的负极线开路了,导致从信号线负极线过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检查你所有电调的负极线吧,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有一个电调的负极线开路了,导致从信号线负极线过电了

谢谢!估计应该是这个问题,我查查负极接线!

网友:
偶尔炸鸡!炸一次就玩蛋。绝对要避免炸机

网友:
还是拆开看看,是不是哪里有什么东西搞的短路了

网友:
飞控上面所有地线都是通的,你把负极接到别的设备负极上试试

网友:
推荐你把飞控和电流计一起返厂    华硕大哥肯定会帮你弄好的 !

楼主:
最终找到问题原因了,在网友提醒可能有虚焊的情况,我对无人机的焊点进行了检查,是电流计和中心板的连接处虚焊,由于本人焊工水品有限,在焊接xt60在中心板的焊点时,由于用锡量较大,电烙铁发热不足,没有焊的饱满,飞行时会发热电阻加大,造成部分电流流经飞控,融化飞控的负极接脚,希望能帮助遇到同样问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