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多轴有必要用20A以上的电调么?输入端的线径也达不到吧

楼主(2016-08-10):
电源模块的线径是12awg,模块最高可测电流只有90A,如果用30安以上的电调,也无法达到最大值,因为四个30a都120a了,就算电流模块支持,线径也流不过那么大的电流吧。

既然这样还有必要用那么大电流的电调么?

网友A:
用多大的电调是看电机、电池和桨的搭配,和飞控没有关系。电调还有个参数是电池S限制,一般A数小的电调最高只支持4S电池,用6S电池就不行。

网友:
电机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多大的电调是看电机、电池和桨的搭配,和飞控没有关系。电调还有个参数是电池S限制,一般A数小的电调最高 ...

电机当然是和电调匹配了,即便这样,输入电流也达不到啊。

楼主:
电机当然是和电调匹配了,即便这样,输入电流也达不到啊。

网友:
电调余量问题

网友B:
个人认为电调 能够支持电机的最大功率就可以了 当然 也 要有一点余量 毕竟还有损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当然是和电调匹配了,即便这样,输入电流也达不到啊。

电调的电流参数是最大可以长时间稳定工资的电流,不是一直以标称电流工作,工作时电流大小是看电机需要多大电流,而不是恒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电调 能够支持电机的最大功率就可以了 当然 也 要有一点余量 毕竟还有损耗 ...

这个余量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输入端根本提供不了大于90a的电流,电机电调端多出来的余量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电流参数是最大可以长时间稳定工资的电流,不是一直以标称电流工作,工作时电流大小是看电机需要多 ...

你说的没错,但是电机电调都能提供40A*12v的功率,在我偶尔需要满负荷工作的时候,输入端实际是无法提供这么大电流的,所以输入端已经把最大功率限制死了,电机电调的多余出来的余量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这个余量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输入端根本提供不了大于90a的电流,电机电调端多出来的余量有什么意义?这个余量永远也达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余量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输入端根本提供不了大于90a的电流,电机电调端多出来的余量有什么意义? ...

瞬时启动 电机都需要大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余量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输入端根本提供不了大于90a的电流,电机电调端多出来的余量有什么意义?这个 ...

那你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瞬时启动 电机都需要大电流

如果余量仅仅是为了瞬时电流的话,倒是可以解释的通。但是这样也太浪费了吧。20a的电调 应该本身就具备瞬时大电流的余量吧。可能更大电调更安全一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错,但是电机电调都能提供40A*12v的功率,在我偶尔需要满负荷工作的时候,输入端实际是无法提供 ...

不明白你要表达什么,电池放电能力选择就是根据电机用电来的,放电能力足够的电池,也会配上合适的线和插头。多轴电机、桨和电池搭配考虑效率,满油门功率基本都在300w以下,正常也不会满油门飞行,悬停电流搭配合适也在25a以下,航线不是暴力飞行最多也才四五十a左右。为什么选择标称大的电调之前回复也说了,一般只有大电流的电调才支持4s以上的电池,还有就是发热更低。至于线耐流的问题不用担心太多,有的说法是awg线标是220v下的,这方面不太了解,不敢说对不对。不过实际线没有看到烧的,只有插头熔的,主要还是插头要跟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余量仅仅是为了瞬时电流的话,倒是可以解释的通。但是这样也太浪费了吧。20a的电调 应该本身就具备瞬 ...

这个是有的,电调标称电流是长时间稳定工作的最大电流,瞬时大电流一般不超过五秒,具体耐流数据看型号,一般某宝的详情里有,大厂的官网也有。不过最好别超过标称电流,尤其是四轴,飞控没有对应的缺轴稳定算法,轴没有冗余,烧了一个就完蛋了。另外大电流工作发热也高,效率低。

网友:
电调电流和pix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