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 CF固件 开自稳时红灯长亮 无法解锁

楼主(2016-08-10):
Naze32 CF固件 开自稳时红灯长亮 无法解锁诶
在Modes里面只要把Angle打开就会亮红灯 外加无法解锁 呜呜呜求助
遥控器连接正常呢 摇杆行程无误都是1100~1900
其他硬件电机电调都是正常的
Naze32 Rev6 10Dof
控是DEVO7陪RX701

网友:
你把油门行程和其它的调大些,再试试看

网友(2016-09-17):
在遥控器里面把油门调到1000以下,最大到2000,方向也是一样,

网友:
飞控链接电脑,接收机接上,在cf软件里看遥控器的这两个舵量